寻找缝隙然后施焊

楼主(2010-04-02):
请教内容:机械手自动寻找目标干活。
工作状况:两张平钢板(钢板厚度1.2MM)对接后机械手对对接缝隙进行焊接工作,
请教各位前辈用什么技术手段来检测两张钢板的缝隙与机械手之间的相对距离(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呢?

网友A:
这么薄的板,肯定要先固定位置了,否则焊接工艺都是个问题。
薄板我们一般不用焊缝检测和距离检测的,直接都是全固定的。
厚板的话,我们用激光检测焊缝,伺服控制焊枪摆动,弧压检测距离,伺服控制距离,再加上摄像头监视,搞定。

楼主:
谢谢1楼的指导!我想请教下你的激光检测技术是成套设备还是自主开发的?检测结果是在电脑上处理执行还是单片机处理执行?

网友B:
其实单纯的找焊缝可以用视觉系统试试

网友A:
激光检测是用的META的,用DSP控制的,DSP控制器是自己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