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02):
大家好,现本人遇到一行车的安川变频器,电机是六级的额定转速是986,变频器上设的是六级1480转,并且通过了自学习,现在也在用,这正常了吗?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A:
没什么影响,放心用吧。

网友B:
安川变频自学习的时候可以设置功率、电流、电压、级数,参数没设全

楼主:
是吗,电机会超速运行吗?或变频器检测速度异常,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变频器也会接受,并且还在用!

网友C:
自学习的时候可以设定转速,

网友D:
电流监视过没?真不正常的?

网友E:
这也能用吗?不可思议。自学习没学成,只能走低速的,而切不能变速,想不通

网友F:
在变频器上设定电机的额定频率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