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26还是S7-300??

楼主(2010-04-02):
因为以前只是接触小型设备,大都是二三十个点的输入输出,所以对224和226用的比较熟悉,最近要改造一台输入60多点输出40多点的老设备,请老师同行给个建议,我是用自己熟悉的226+扩展呢还是借此机会学习一下S7-300好呢?现在知道了300和200的编程软件是不通用的,那么下载线和编程方法也应该大不同吧?改学300是不是很难?

网友A:
直接学富士的SPH系列好了。
S7-300的编程方式过于灵活,从而导致初学者的错误几率成倍提升,其不符合程序的封装原则,在FC,FB中可以任意访问全局地址,从而导致程序块有多个出口。
富士SPH一样支持IEC61131-3标准,且正统的编程方式,虽然你会觉得很严谨,但是一旦学会,你反过来学习西门子会得心应手。

网友B:
用200的性价比高
300的成本较高
如果你的工程要求时间紧,建议用你熟悉的200系列
如果工程成本允许,而且供货周期较长,
我认为尝试一下300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网友C:
这最终的方案应该不是一个工程师可以决定的吧,最终还是要看老板,如果从服务的角度看,还是用200的好点,毕竟性价比要高很多,多为客户想想吧。

网友D:
从全局讲,建议还是选自己熟悉的产品,毕竟楼主对300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