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清除内存出现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4-02):
各位师傅你们好;用软件清除了plc存储器后,再进行编程梯形图时,无法输入一切主令,显示设置错误,用手编正常,本来是正常的,就是操作清除plc存储器后才出现的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PLC系列?有时候需要设置参数范围的,编程软件的设置里面有默认的。
就象是电脑的硬盘,要使用,先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LC系列?有时候需要设置参数范围的,编程软件的设置里面有默认的。
就象是电脑的硬盘,要使用,先分区。。。。
在哪儿呀,我怎么没找到哟

网友C:
恢复PLC到出厂默认值

楼主:
多谢一楼和三楼回复,我的plc是FX系列的,应该t怎样设置呢?

楼主:
:急急,那位师傅知道昵/

楼主:
,刚买回学习的PLC,一不小心把plc存储清除了,请师傅帮帮,真的很急,一千元买回的,求助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