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三菱PLC如何通过电脑和编程软件控制RUN和STOP。不是通过PLC上的开关控制,我在这个软件上找了好久找不到这个指令。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x多少再加MC  N0 M100写一个这样的程序就可以了啊,最后面在写一个MCR   N0就没有了啊,X多少闭合PLC就不可以工作了啊。

网友B:
看下面图片:

网友C:
还以为是斑竹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2楼 是在 连了PLC的情况下 操作软件 再截的图片的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2楼是热心人,顶你啊!!同时补充一下:只有软件与PLC连接的情况下,才能显示远程控制PLC选项;楼主应该是没有连接PLC,所以才没有看到远程控制PLC选项。

网友E:
小斑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楼 是在 连了PLC的情况下 操作软件 再截的图片的吗?

现在论坛有好多头像被盗版了。。。。
没有连接实际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论坛有好多头像被盗版了。。。。
没有连接实际的PLC。。。

没有连接实际的PLC,至少要启动梯形图逻辑测试,否则无法看到RUN、OFF选项,难道2楼有特异功能?可以说说吗?(我用的软件是7。0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连接实际的PLC,至少要启动梯形图逻辑测试,否则无法看到RUN、OFF选项,难道2楼有特异功能?可以说说吗?(我用的软件是7。0的版本)

现在8.XX的版本都满天飞了。升级吧,你的版本也不支持FX3U仿真,FX3G编程的。。。

网友C:
我的是8.52E版本 在不连接PLC或未启动仿真的情况下

点击 在线→远程操作 则出现错误提示

在启动仿真的情况下 点击 在线→远程操作 则可以如2楼一样 来操作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52E版本 在不连接PLC或未启动仿真的情况下

点击 在线→远程操作 则出现错误提示

在启动仿真的情况下 点击 在线→远程操作 则可以如2楼一样 来操作

本人试过,也是如此状态。
只有在没有连接PLC仿真状态下才会出现如二楼的对话框的。
那只能说明在仿真时好用。而不是与实际的PLC通讯后好用。

网友F:
这是在三菱FX PLC编程手册425页截图的照片
不知道是否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知道了,只是对一楼说的我还是不太清,我再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