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应用指令求解~K2和K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03):
LD M8000 GBIN K2X0 D200 LD M8000 GBIN K3X0 D200
以上2者有什么区别 编码器接线有什么不同吗? 求解!

网友A:
Kn代表4*n个位的组合。
K2X0代表X0~X7,K3X0代表X0~X13。
编码器接线是另一个问题,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请问,是不是对三林PLC全系列都能用啊,对于输出来说,是不是也一样的原理

网友D:
楼上说的应该是编码器通道选择的问题,K2的话一般就高速计数模块来说是单通道的,K3的话就是双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n代表4*n个位的组合。
K2X0代表X0~X7,K3X0代表X0~X13。
编码器接线是另一个问题,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详细描述一下?
当我采用GBIN K3X0 时使用360°绝对式旋转编码器 接线 红 橙 黄 绿 紫 灰 白 黑白 红白 这样占的IQ点数比较多
如果我采用GBIN K2X0时 该使用什么编码器 怎么接线 使用效果和K3有什么不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编码器的资料?
或者研究下格雷码的概念再思考一下了!

网友E(2011-06-04):
一楼正解!!!

网友F:
我也用过欧姆龙360线编码器
原先以为就是C235之类的高速计数器指令即可
原来还有那么多学问
BIN看到过
GBIN倒是没注意过
不知G代表什么

网友G:
G代表格雷码,BIN代表二进制数,GBIN表示格雷码转二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