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如题,最好能发具体的程序,谢谢!

楼主:
有没有触摸屏的高手在,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模糊:
但是就画面的自动切换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
1、使用间接窗口,然后利用PLC的数据来实现窗口间的自动切换
2、可以使用PLC控制功能来切换窗口
3、通过使用宏旨令编程,结合1、2可以完成任意窗口间的切换
上面是MT8000中窗口处理的几个方法,具体的实现方法要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来做相应处理
提示:
比如要实现A、B两个窗口之间的互相切换,可以在工程中放置一个间接窗口
间接窗口有VW0来控制
则在程序中写入以下内容
1、当条件满足时,将A窗口的编号送入VW0
2、当条件满足时,将B窗口的编号送入VW0
上面只是一个例子。

楼主:
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谢谢,最近正在熟悉维纶屏宏指令的应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