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此为传输带上饮料盒距离控制方案,由于传输带震动等原因 ,原均分好的两盒间距离可能会发生相对位移,为保证进入下一工序前两盒的最小间距(一个盒距),特制定以下控制方案:(1)用两感应头探测两盒间距离,两感应头放置距离为一个盒距(要求的最小距离),X0在前,X1在后(传输带运动方向)。 (2)在两盒距小于最低要求时,X0'X1才会同时ON,且距离越近同时ON的时间也越长。  (3)当检测到盒距小时(XOX1同时ON) Y0输出控制一电磁阀动作,使后面的盒子停顿一下,从而拉大距离,动作起点为X1由ON变为OFF,动作时间为X0 X1同时ON的时间【即距离越小,停顿时间越长】  (4)重复下一过程
诚教编程方案。

楼主:
补充一下,PLC为三菱FX2N, 请不吝赐教 。

网友A:
貌似控制很简单,简单的开关量控制而已,把握一点就好了,2点同时亮时输出个点让电机停下来,等X1不亮了再让电机运行。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算出同时ON的时间然后乘以皮带速度的盒间距离,小于要求电磁阀动作,再根据需要移动距离与皮带速度得出电磁阀动作时间T,其实用一个结近开关可以办到,前提是皮带速度是定值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so easy  没解决的话联系我  QQ:751539177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算出同时ON的时间然后乘以皮带速度的盒间距离,小于要求电磁阀动作,再根据需要移动距离与皮带速度得出电磁阀动作时间T,其实用一个结近开关可以办到,前提是皮带速度是定值

    一个结近开关可以办到,前提是皮带速度是定值。那一个盒距就知道了。
    根据精度要求,采用系统对应时钟计时,根据开关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确定距离,根据距离要求确定不同的动作。
    假若用变频器驱动,定速可用多段速,对应不同的系数。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分箱子其实只要一个XO就够了,你把分箱气缸装在XO的后面,第当一个箱子经过XO后,你取它的下降沿信号让分箱气缸都阻挡一下,经过延时下降,时间可以在HMI上面设定,因为你的箱子规格不相同,所以分箱气缸阻挡的时间也不相同,程序如下
    LDP   X0
    SET  MO
    LD MO
    OUT  TO   DO    (T0里面设的是箱子的长度走完需要的时间,箱子越长设越大)
    LD TO
    OUT YO
    LD TO
    SET M1
    LD M1
    OUT T1 D2(T1里面设的是阻挡多长的时间,也就是两个箱子之间的距离)
    LDF XO
    RST MO
    LD T1
    RST M1
    EDN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我们的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受益不浅,之所以选择两近接开关,是因为两个盒子有时会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