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三轴直线插补和螺旋插补的PLC吗?

楼主(2010-04-03):
有用过三轴直线插补和螺旋插补的PLC吗?请畅所欲言。

网友A:
没用过,看楼下。。

网友B:
三菱q系列的运动模块172,173,记不是很清楚了,楼主自己查下吧。

网友C(2010-06-23):
松下FP2-PLC加AFP243721(FP2-PP4L)位控模块
正在使用过程中

网友D:
学习中,
现在要编写两轴直线插补程序。来找点资料

网友E:
OMRON 运动控制模块MC413就可以实现螺旋插补(用G代码和M代码编程)
三菱运动控制CPU Q172 Q173也可以(用SFC编程)

网友F:
学习下!收藏先,要不到时连型号都不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