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有关300 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300的延时接通定时器SD的常闭触点为什么在仿真过程中一直是闭合的?
我理解的是定时时间一到,常闭触点要断开的。这样对吗?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看下边

网友B:
S_ODT是接通延时定时器,在梯形图中是以SD为标号的,它的常闭点是在启动使能信号保持到定时时间到后断开,所以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Email: hfzw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