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高手帮我分下下,下面程序。

楼主(2010-04-03):
请高手帮我分下下,下面程序,拜托了!

网友A:
怎么解呀 是你鼠标点到的那里蓝色的那 个地方 还是这段程序呀

楼主:
主要是鼠标指的那部分搞不明白,请教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鼠标指的那部分搞不明白,请教了,谢谢!
数据寄存器D492的值和K0相等时,后面的接通条件满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鼠标指的那部分搞不明白,请教了,谢谢!
鼠标点击地方前面的K0是连接上面K0的,点击处是32位比较指令,如果寄存器的值等于0就接通后面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