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信号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编码器信号线长度能大于80米吗 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用过那么长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感谢分享

网友B:
没用过那么长的,我最长才用到8M。如果80M的话,编码器信号是一个问题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感谢分享

网友C:
一般来说信号线不宜过长,线太长难免会有干扰问题。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感谢分享

网友D:
线路过长可以考虑用编码器驱动隔离板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