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04-03):
请问各位大侠,电机烧了能用万用表量绕组的电阻来判断好坏吗

网友A:
可以的啊。看阻值吗,差不多就是好的,相差太大就坏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可以判断90%的好坏,还有一部分测不出来,比如匝间短路,绝缘老化等。
下载积分:+2(wsir123) 是的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可以判断90%的好坏,还有一部分测不出来,比如匝间短路,绝缘老化等。
说的好呀。

网友D:
可以用导通档位.测的电机绕组的对地电阻.如果有声音(电阻无穷大)那么这电机,100%坏了

网友E:
专门修过3年电机,1月修近10个,告诉你:
好多烧得一塌糊涂,远远的一股糊味,量起来是好好的,

网友F:
那可要看是什么电机啦,如果是三相电机,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三相绕组的阻值,若三相平衡,则电机是好的;若是单相电机,当阻值两组较大且相近,一组较另两组小的,则电机是好的。

网友G:
80%可以 但是要看情况 匝间短路就看不出来 还有就是功率大的电机 电阻值本来就小 是米有办法区别的
下载积分:+2(wsir123)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