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编程指令如何使用啊,请大虾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0-04-03):
比如说几个定时器怎么使用啊? 有没有那种详细的说明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置顶帖·【西门子常规PDF手册下载】中,有“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PLC ”和“S7-300/400 PLC 应用技术”两本书。楼主可以下载了看看。当然定时器只是里面的一小部分。

楼主:
非常感谢啊,下载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 本身 PLC软件中就有 说明
点击 STEP 7-Micro/WIM 帮助→目录和索引→ LAD STL和FBD指令集→SIMATIC FBD 指令→定时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