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关于PID的疑问

楼主(2010-04-03):
我想问一下象4AD-TC这个模块接4个热电偶,每一个测量点都不同,控制的加温点也不同;写PID程序时是每一个点都要写一个PID程序呢?还是只要写一个PID程序就能控制4个点的温度????小弟刚学不久,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我们这里的程序都是一个测量点一个PID PLC的功能很强大 也许会有别的方法 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B:
一个PID 控制一个点的温度。

网友C:
一个点 就需要1个PID

网友D:
同意 2 和3 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