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各位大侠,S7编程时,不管是用LAD或STL,程序始终是语句表格式。编程时如何操作,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快捷键Ctrl+1,进入LAD模式,就能够使用鼠标选择元件了。
最好新起一段编辑程序看看是否正常了。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你讲的是用快捷键在LAD与STL之间快速切换,我不是这个意思。也许是我没讲清楚,我的意思是在编程时,即使用LAD编程语言,编出的是语句表格式,而不是梯形图格式。同理,用FBD编程,也是语句表格式,而不仅是在用STL编程时,才是语句表格式。也就是说无论用LAD,FBD或STL的那一种方式编程,都是语句表,而不是梯形图或功能块图。

网友A:
抓个图上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楼主zjrs8732于2010-04-03 22:44发表的 西门子S7不管是用LAD或STL编程,程序始终是语句表格式 :
各位大侠,S7编程时,不管是用LAD或STL,程序始终是语句表格式。编程时如何操作,请教各位大侠

问题补充:如下的STL程序:
A    I1.0
=    Q0.5
A    I0.6
=    Q0.7
A    I1.2
=    Q1.0
这样的STL程序,在视图选择LAD时,应能转换为梯形图,但它不能转换,仍为STL语句表程序,选择FBD时,仍不能转换为功能块图,仍为STL语句表程序。通常LAD,FBD或 STL三种形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它不能,这样的编程技巧,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楼上的程序要分成3段才能正常显示出梯形图来,如:
Network1
A  I0.0
= Q0.5
Network2
A I0.6
= Q0.7
Network3
……
……
这样才能正确转换为梯形图。
新起一段编辑程序,做好分段!

网友B:
同意5楼观点。一段程序最好用一个网络段,那样可以转为LAD形式显示了。

网友C:
呵呵,答对了。因为PLC就认得语句表。别的都是给人看的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