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0-04-03):
请问有没有用过液压比例阀的大侠,能不能详细的将一下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PLC程序中模拟量程序怎么写啊 。谢谢, 在线等待 急啊!!

网友A:
通过模拟量大小控制比列阀流量大小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比例阀就是可以调节压力的阀门。
一般PLC中调节就是调节模拟量输出,如果是10位的DA,你就往寄存器中写0-1024的值,对应的是阀的最小和最大输出值。
再具体就要看型号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