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PLC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3):
Q PLC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在指定模块0中,根据D300指定的控制数据,由轴1定位开始启动。指令完成后M302为ON。
U智能模組的IO地址,0為地址值。
G智能模組的緩沖存儲器地址2004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 解释的好 学习啦·!~
这些指令在FX系列中是不涉及到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感谢通俗易懂的回复,谢谢!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