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y0为什么表示Y0-Y17

楼主(2010-04-03):
不是应该是Y0-Y15吗?

网友A:
因为是八进制的,在PLC没有 Y8 \Y9这两个输出点.所以就~~~~~~~~

网友B:
因为K1Y0表示Y0-Y3
K2Y0表示Y0-Y7
所以K4Y0就是4乘4=16的位组合。三菱FX系列X,Y的编号7以后进位为10,17以后为20,依次类推。K4Y0的16位组合就是Y0-Y17。

网友C:
赞一个 楼上的讲得很详细。

网友D:
1和2都说得不错呀!!

网友E:
k2y0 :从y0到y7
k4y0:从y0到y7加上y10到y17

网友F:
唉就是基础差啊!大哥多看看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