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计算?
ygwpxq

楼主(2010-04-04):
有一个公司专家卖灯到我公司,叫我去接灯?只告诉你这个紫外线灯管功率1000w,其它参数参数都没有,如何计算出其多大电流?下多大线?如何接线?您会吗?能告诉大家如何处理吗?谢谢!

网友A:
保守计算的话。2.5的线就足够了

网友B:
要看标称电压了

网友C:
P=UIcos∮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紫外线灯管的电压一般都是220V,根据三楼给的公式
P=UIcos∮,日光灯管的功率因素一般取0.85左右
则I=P/Ucos∮=1000/220*0.85=5.5A左右,如果是正式线路
从国家标准出发,选择2.5mm2即可,如果是临时线路,
选择1.0mm2没有任何问题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可以倒推啊,首先测量紫外灯的电阻。然后,根据P=UI,U=IR 我想你可以倒推出电流了吧,把U代入P=UI ,你就可以倒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F:
不就一灯管吗?随便找一根电线接上,再用钳型表测一下电流不就行了!

网友G:
按视在功率就可以了换算就可以了,p/u=I。电力局配用电表是这样换算的,比如家用电器家起来2000W,那就用10A的电表,2000/220=10

网友D:
楼上的几位兄弟,我想请问全电路欧姆定律的适用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紫外线灯管是冷光源
ygwpxq

楼主(2010-09-22):
实际上我们用了6平方的铜线(塑料),启动电流达20A,稳定电流达9-10A,才用稳定.谁正确了,希望大家事实求证,大家辛苦了,祝愿各位中秋快乐!
谁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