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有请各位兄台指教

楼主(2010-04-04):
为何三菱FX0N加了扩展但扩展的I/O无反应,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給电了吗?

楼主:
连接线已接好,各指示灯正常,但运行不了

网友B:
地址是不是对的

楼主:
我接的是I/O扩展,已前在别的PLC上用都无事的

网友C:
具体PLC什么型号,扩展了哪些I/O?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