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0-04-04):
大家好!请教一个伺服的问题,就是我用FX1PG和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在马达回原点后设原点为0点。我用绝对位置控制,然后我输入100mm的距离他刚好走到100mm的地方停下来。我又输入80mm的位置时,它应该向反方向走20mm的地方才对,可是它向反方向走了40mm的地方才停下来。在正传时没有问题,可是反转时就和设定数值相差一倍,这是为什么麽?望求正解!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期待高手正解!

网友A:
检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定是不是正确
下载积分:+1(tianqiji)

楼主:
参数我只动了电子齿轮比,其他都是默认的参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反转的时候程序设置有问题,能贴出来看一下吗?

楼主:
这是简单的试验程序,请大家帮我看看,是那里出了问题?
正反转都是通过D100设置的D100设置1000时它正常走了1000;
D100设置600的时候,它应该反转走400的,可是它反转走了800。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C:
当前位置(显示)跟实际量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呢?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跟发出来的是不是一样多呢?
下载积分:+1(tianqiji) 热心助人

楼主:
一样的,我用1PG读出来的实际位置和设定的位置是一样的。可是它正反转走的距离却不一样。是不是我哪个设置搞错了呢?郁闷中。

网友C:
可能是外部原因,重点要查看伺服器收到的脉冲数,如是一样多那就是伺服边的问题,不是可能是接线问题。
下载积分:+1(tianqiji)

楼主:
是不是伺服驱动器有问题呀!我在好好检查检查。谢谢你意见!

网友D:
象这种情况你只要看看伺服驱动器上接收到的脉冲数 你看看100MM时发过来的脉冲数 和20MM发过来的脉冲数是否是成5:1 如果不是就是程序问题 如果是那就是伺服参数问题 比如你会不会用了两个齿轮比
下载积分:+3(tianqij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这种情况你只要看看伺服驱动器上接收到的脉冲数  你看看100MM时发过来的脉冲数  和20MM发过来的脉冲数是否是成5:1   如果不是就是程序问题  如果是那就是伺服参数问题  比如你会不会用了两个齿轮比

nbwrk :
谢谢你的回复,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里只有一个电子齿轮比。
请教,如何才能设置两个齿轮比?

网友E:
外部干扰

网友F:
问题出在M200始终是有信号的,改M300就可以
  • 下载积分:+1(tianqiji)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出在M200始终是有信号的,改M300就可以

    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G:
    等待结果怎么样

楼主(2010-05-10):
      我昨天又试了楼上的方法,还是不行。
    我对伺服控制器监控发现,伺服收到的指令脉冲就存在2:1的关系。
    比如我输入100mm时1PG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正转走100mm。
    我又输入80mm时1PG应该发出200个脉冲,可是它却发出了400个
    脉冲。伺服反转走了40mm。这样看来应该是程序问题。可是我从
    1PG里读取BFM26伺服当前位置时,我发现我输入100时,BFM26
    的数值是100,我输入80时,BFM26的数值是80。不解!为什么会
    这样呢?请问各位前辈能否帮我分析一下原因?程序就是我之前传
    上去的程序。谢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吗?期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