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86软件安装后无法使用

楼主(2010-04-04):
各位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问题。
安装GX developer 8.86后,出现windows徽标识别提示,没有管它。
要新建编程项目却提示“不能打开指定工程••••••”;
想打开以往编制的工程,通过软件“打开”来办理却找不到文件夹的项目文件,直接点击工程文件又说是“不能打开较高版本文件”
真是没奈何。
请哪位高手讲解讲解。

网友A:
文件没有安装全,重新安装,或者是装的时候选的是专用

网友B:
安装的不对,安装时注意条款,有的只能监视用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再试试!

网友D:
你可能勾选了监视专用那个选项,建议卸载后重新安装~~

楼主:
重新安装后也没用,所有选项都没打勾!我就是按照先装EnvMEL里的应用程序,再装GX Developer Ver8的SETUP的。
三菱服务电话这两天放假没人接;我个人觉得三菱服务不怎么样,平常有时候打电话去询问软件问题,那些工程师似乎也不怎么搞得清楚。

网友E:
安装7.0的 版本 这个版本 不稳定

网友F:
重装个电脑系统,我的就是那样子,那一个PLC版本都不行,后来我重装了一个专业版 的就行了,电脑自带的那个都是装机版有些软件不兼容

网友G:
重装个电脑系统,我的就是那样子,回来重新安装了一下,或者拿其它的电脑试试一下看看

网友H:
我用的8.52的,一直很好,没必要非用最高版本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8.52的,一直很好,没必要非用最高版本的
楼上正解,日本鬼子把软件作出来以后,先给自己用,很多功能也不做说明,两年以后推向欧洲,N年以后仍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