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S7-200 硬件

楼主(2010-04-04):
我看到 S7-200PLC 的RUN TERM STOP 拨动开关下面有2个 电位器一样的东西
左边一个 是0 右边一个 是1
这2个东西是什么 干什么用的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就是电位器

楼主:
那是干什么用的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可以作模拟数量处理。

网友C:
系统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D:
控制特定的存储器里面数值的变化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了解了 多谢各位
是电位器 对应PLC 内部特殊继电器 SMS28 SMB29 数值范围0~255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谢谢各位楼主!学习啦。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E:
“是电位器 对应PLC 内部特殊继电器 SMB28 SMB29 数值范围0~255”学习了。
"term"位是干什么的? 不会是远端控制吧? 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手册查,麻烦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