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一步一步修变频器

楼主(2010-04-04):
今天接一单,富士G11/160K变频器
客户反映:屏显示内部熔断器故障 开机没反映。
下载积分:+5(sjm213) 支持原创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支持楼主分享

楼主:
明天继续!
sywlf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有模块已经爆了。再仔细看看驱动。祝你早日修好。

楼主:
初步查明主回路有一IGBT模块爆了,600A快熔断。订购材料去。等主回路弄好后检查驱动板。

网友B:
一定要查驱动输出电压和电流正常吗?

网友C:
搞定了吗?

楼主:
模块 快熔,还没买到。用万用表测了下各路驱动还没发现有元件损坏的现象。到时用假负载和示波器测量下看看。

楼主:
换个模块也很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查驱动输出电压和电流正常吗?
因为模块爆了,为什么会爆?有可能是模块本身质量问题,或驱动问题引起的。一般情怳下,有模块爆也往往会引起驱动电路故障。所以换模块后,一定要检测驱动电路有没问题,如果驱动有问题而没解决好,又会爆新换的模块。修变频器是有风险的。钱有时也不好赚的。

网友D:
钱本来就是不好赚的

网友E:
关注中,愿早日修好

网友F:
好大的变频器呀。
同意8楼的看法。一步一步检查。
希望楼主继续分享检修心得。

网友G:
修得挺慢的,客户也等得及啊!,这么大的机一般没有备用的!厂里该停产了!

网友H:
期待楼主做个维修分享.让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I:
600A快熔  ,这变频器多大?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J:
共9只IGBT模块,桥路用6只,其余何用?

楼主:
此变频器逆变输出电路,每相输出模块都是3只300A双管模块并联的,相当于900A的模块了。

楼主:
模块好买,罗兰的快熔不好买,基本多要订货的,国产的没一种对的上安装座。明天会到,客户也催得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楼主做个维修分享.让大家共同学习!

没有问题,等弄好后我写个。
hulain

网友K:
请问高手.我的变频器是2.2千瓦台弯九德松益产,过电流是什么毛病引起的.正常空载电流3A以下,现在电流6A电机发热很快,二分多钟,变频器显示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高手.我的变频器是2.2千瓦台弯九德松益产,过电流是什么毛病引起的.正常空载电流3A以下,现在电流6A电机发热很快,二分多钟,变频器显示过流..

首先请确定电机和机械本身及输出至电机线路是否良好。

楼主:
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

网友L:
看看变频器输出电压多少,电压小了,点流就大了,可以调一下,还有就是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负荷是不是太重

网友M:
我 修过三菱 F540-75KW  F540-90KW  和F540-220KW和F540-400千瓦和安川220KVA的和富士220KVA 的 还有三菱A540-280KW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等弄好后我写个。

支持,谢谢分享。

楼主:
模块到了,快熔也总算买到了,下户化了了一个多小时装配起来了,明天在线看看驱动。但愿没有问题。

网友N:
好帖。希望多发图。多写维修过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请问高手.我的变频器是2.2千瓦台弯九德松益产,过电流是什么毛病引起的.正常空载电流3A以下,现在电流6A电机发热很快,二分多钟,变频器显示过流..

是380的电压的话可以先把电机跳过变频器直接接电源试一下,如果仍发热就是电机或负载有问题,否则,变频器就可能坏了。

网友O: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祝早日修复成功!

楼主:
模块坏三个,快熔一个。驱动板没坏。

网友P:
模块爆了,为什么会爆?有可能是模块本身质量问题,或驱动问题引起的。一般情怳下,有模块爆也往往会引起驱动电路故障。所以换模块后,一定要检测驱动电路有没问题,如果驱动有问题而没解决好,又会爆新换的模块。修变频器是有风险的。钱有时也不好赚的

网友Q(2010-05-16):
重点要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