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04):
现在我对每个单个指令都知道他的含义,可是看了一大串的程序,还是看不懂什么实在的意思,不懂他的运用的意义,我有点郁闷了,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A:
知道不等于了解。
将你所知道的指令花10倍的时间去彻底了解它,你才能知道这个指令干什么用。
Regards

网友B:
也可以先看一些简单的程序,参照练习,这样也慢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