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怎么写梯形图?

楼主(2010-04-05):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怎么写步进梯形图,请帮忙写个实例,最简单的就行了,写两步到三步就可以了,主要是转移条件那一步,怎么写,我写的转移条件电脑提示;转移条件指令不符,应该用什么指令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使用TRAN指令时,直接用回车调出指令输入框然后键入TRAN再回车确认就行。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终于搞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