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解密维修怎么收费

楼主(2010-04-05):
PLC帮人家解密和改点,怎么收费.

网友A:
这谁也没规定 随便要 只要别要的离谱就行

网友B:
是啊,你想要多少要多少,只要客户愿意!

网友C:
还没有收过,都是吃顿饭

网友D:
我上次碰到一个LG的PLC收了800,因为软件找了很久。

网友E:
属于两厢情愿的事情。没有具体的数值。

网友F: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行...不要漫天要价就可以了....

网友G:
帮人家解密要看看机器款有没有财务纠纷,要慎重从事。至于改个点么,如此简单的问题无所谓了,收个一二百元也无可厚非。LG的收800元我看是多了点。并且,LG的编程软件也并非难找。

网友H(2010-06-13):
解密收费自己订。

网友I:
我一般都收4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