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0-04-05):
我这里有一个三菱FX-2N的128点的PLC和电脑没有办法通信,你们谁见过这种问题,一个60点我可以通信的上去,就的128点没有办法和电脑通信,是不是PLC我问题,谁见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考虑是不是128的通讯口的问题了

楼主:
应该不是吧,那我要去试试了,那我可以用触摸屏边一下看看就知道了,还有其它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