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请问各位朋友:三菱FX2N-128MR  PLC,有停止、运行开关吗?如果没有应该怎样停止和运行呢?因为在下载程序时最好在停止状态,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有啊,下载程序最好置STOP

网友B:
在編程口邊上有一指撥開快,這個就是,樓主還是多看看硬體手冊吧

网友C:
引用楼主好问于2010-04-05 13:29发表的 请教一个问题 :
请问各位朋友:三菱FX2N-128MR  PLC,有停止、运行开关吗?如果没有应该怎样停止和运行呢?因为在下载程序时最好在停止状态,请各位指教。

不是有个拨动开关吗 RUN STOP

FX不支持 在线修改 下载程序 所以必须在STOP状态下 进行。不知道  FX3U的是否支持?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不支持 在线修改 下载程序 所以必须在STOP状态下 进行。

可以在编辑完成后用Shift+F4键转换同时在线将PLC的程序修改过来.

网友C:
哦  长见识了 多谢SJM213

下次 回去试下 变换(运行中写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