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朋友拿一个三菱PLC想读出程序,可是不管怎样也无法连接上,怀疑是不是加密了,用遍能找到的解密软件,都无济于事,后来跟厂家说机器不行过来看看.厂家过来后拿出编程线一下子就连机上.后来就怀疑编程口问题,拆来一看果然是编程口被调线了,如此毒招竟然想的出来,堪比欧阳锋,不知大家有没有遇过?
  • 下载积分:+1(wsir123) 楼主和厂家都不厚道。

网友A:
    引用楼主一笑而过于2010-04-05 17:01发表的 罕见的毒招 :
    朋友拿一个三菱PLC想读出程序,可是不管怎样也无法连接上,怀疑是不是加密了,用遍能找到的解密软件,都无济于事,后来跟厂家说机器不行过来看看.厂家过来后拿出编程线一下子就连机上.后来就怀疑编程口问题,拆来一看果然是编程口被调线了,如此毒招竟然想的出来,堪比欧阳锋,不知大家有没有遇过?

    跟厂家说机器不行。。。

    楼主这样不厚道。

网友B:
    比西毒欧阳修还毒

网友C:
    现在什么都将专利啊。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世界500强。好比现在的家用空调,不管是变频的还是普通的功能都一样,为什么他们的配件的都只有到空调厂家买,而其他的的配件都不能用。这样就可以多赚钱啊,天下没用一个商人是厚道的,自己考虑去吧,换了你也是一样的。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是  配件比外面买的高几倍
    但还是有好多冲头来买

网友E:
    如果楼主想复制别人的程序还说别人是欧阳锋,这样不厚道。

网友F:
    我们厂做的东西!
    只是没有下注释!

网友G:
    恩 这招好,曾在和利时PLC与维纶通屏通讯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端口的定义很重要。

网友H:
    这就是ZG的特色。

网友I:
    有听说过.呵呵,这个很正常!毕竟是商家呀!
    hulain

网友J:
    厂家也要保护知识产权.

网友K:
又学一高招

网友L:
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