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特殊模块to指令,及缓冲存储器的详解

楼主(2010-04-05):
有谁知道关于to指令应该如何应用·和什么配套··不如 to k0时什么·缓冲存储器的编号的定义·那位老师有相关资料或者解释一下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to写模块指令

楼主:
我知道·怎么用能说明下吗?

网友B:
说明书有详解的,看以下说明书就理解了

网友C:
主要是看看这个: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网友D:
三菱PLC 控制的清洗磷化程序,有繁冗的地方,但实用。
描述:清洗磷化程序

网友E:
FROM k2 k5 d10 k1是指把第2模块中#5的数据传送到d10中。
FROM k2 k5 d10 k2是指把第2模块中的#5#6的数据分别传送到d10和d11中。
TO K2 K5 D10 K1 是指把D10的数据传送到第2模块中的#5中
TO K2 K5 D10 K2是指把D10的数据分别传送到第2模块中的#5和#6
TOP K0 K0 H3311 K1 是设定通道输入信号的类型。
具体你还是得参照编程手册。或者买书查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6楼说的很对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