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05):
我的三菱编程软件装好后新建不了工程

网友A:
是不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我曾碰见过
不断向前

网友B:
应该软件与系统不兼容,你拿一台电脑安装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电脑操作系统兼容吗

楼主:
那要怎么才兼容呢!!!!!

网友D:
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E:
我以前的电脑也这样
你试试换个版本的系统,或者是三菱软件版本

网友F:
建议 马上重装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