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掉电后如何恢复?

楼主(2010-04-05):
本人菜一个。问个无知的问题
plc运行中停电了。再次来电后。plc里的数据都丢失了。请问如何恢复
设备运行到什么具体的位置,不能确定(例:记录行程距离的编码器的数据。。。。。)
方法一: 将控制的参数输入进plc(如:变频器的频率。压力上下限制。温度限制。运转速度。。。。。
但我如何去确定那些不知道的数值呢。如编码器具体的行程。。。。)
方法2;
我是不是把设备手动到初始位置,然后给设备断电。再恢复电源。这样应该能
自动恢复
plc初始的设置值了。
或者其他的方法。

网友A:
1. 编码器(增量型)的位置,一般要设置一个原点位置(类似你说的初始位置),在程序中编写好回原点的程序,每次上电后回一次原点,利用该点修正位置数据;
2. 工艺参数设置到断电保持区,一般不会丢失。
如果这些参数都不确定你要找行家问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