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电梯开门控制分手动和自动:
手动开门时,当电梯运行到位后,按下X000后,Y000得电,电动机正转,轿厢门打开,开门到位,开门行程开关X002常闭触点断开,Y000失电,开门结束
自动开门时,当电梯运行到位后,相应的楼层接近开关X011或X012或X013闭合,Y000输出有效,轿厢门打开
电梯关门控制分手动和自动:
手动关门时,当按下X001时,Y001得电并自锁,驱动关门继电器使电机反转关门,关门到位X003断开,Y001失电,关门结束
我就是不是明白自动关门:
这样说的:自动关门时,由定时器T1来控制,当电梯开门到位后,Y000常开触点闭合,T1开始计时,延时5S后,T1触点闭合,Y001输出有效,轿厢门关闭

不明白开门到位后,Y000没电了,常开触点怎么闭合呢?
描述:三层电梯开门关门程序
附件: 电梯.rar (10 K) 下载次数:76

网友A:
这要结合硬件(机械机构)来分析,也许要求就是开门到位后Y000断开不需闭合。

网友B:
今日有空,就来看看楼主的小程序
据我的分析,你这句话“当电梯开门到位后,Y000常开触点闭合”就存在问题啊
电梯到位后,比方说到第2层吧,延时3秒后开始开门,此时的Y0线圈已经得电,其常开点触点闭合,根本就不用等到电梯开门到位后,才开始闭合啊!正如你所说,此时Y0线圈已失电其常开点恢复常开状态。
第31步的程序,说明电梯一旦开始进入开门状态,即进入T1延时5S关门的计时,开门的整个过程应大于5S,否则T1延时未到,Y0已失电,不能完成延时,T1常开点没法闭合,以致无法进入自动关门的状态。
假设开门时间的确大于5S,那么再结合第22步到27步的程序看,又存在矛盾,原因是5S时间到,进入关门程序,因为此时T2可能延时时间未到,满足关门的条件,等T2真正时间到时,其常闭触点一个瞬间的断开使关门程序停止,电梯无法运行!
可能有点混乱,也可能分析错误,敬请谅解!总之我个人觉得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