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N码转BCD码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本地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BIN码 0010011010010100 转换成BCD码为什么会是下面这样??
BCD码 10011000 0111 0110
请大家详细解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强烈建意楼主多看一点计算机基础方面的书!

网友A:
发一个计算机软给你

网友B:
玖仟捌佰柒拾陆

网友C:
BCD指令相当于把10进制的数转化成16进制的数。
本例中是将10进制的9876变成了16进制的9876,将两个数换成2进制就得到了楼主列出的两个数。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比如说我用MOV指令将常数送到寄存器D中相当于是把常数换算成二进制放在D里面
如果我用BCD指令将一个常数存入D中,是将常数转为16进制放入D中。

网友D:
BIN 0010011010010100 转换成十进制为9876,表示成BCD码 10011000 0111 0110

网友E:
D12=K369 D11=K873正如版式主所言...

楼主:
谢谢了大家了,科学计算器普通电脑上也有啊!谢谢大家的指教,领会了!

网友E:
16位存储器0000 0000 0000 0000
二进制 0000 0011 0110 1001转为十进制为873
BCD码 0 3 6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