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请问什么是NPN与PNP?

网友A:
唉,怎么回答你呢,
从基础学起,模拟电路。

网友B:
这么低级的问题还问!真..................

楼主:
不回答就不回答,干嘛这样说?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如果是在电子线路里的电子元件上,简单的说就是关于PN结导通的方向。如果是在传感器(接近开关)上就是正输出和负输出的区别,看看接线图就明白了。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想知道:如果是像电眼,行程开关这样的PLC输入信号,NPN和PNP的输入信号是正还是负?

网友D:
    输出是低电平和高电平有效的区别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们控制上常用的开路集电极晶体管分为两种:即NPN型和PNP型,一般而言日系PLC接的输入信号是NPN类型,这类形成一般是光电开关,当开关检测到信号以后,输入给PLC的是低电平信号也就是0伏,通常标记为24-;所以其公共端是正电压。欧系PLC接的输入信号是PNP型,这种观点开关检测到信号以后,输入给PLC的是高电平,一般而言就是一个正电压,我们通常所用的是DC24V,因为基本是行业内的标准,多数厂商生产的也就是这种电压规格。其公共端是负电压。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级的问题还问!真..................

    话不能这么说。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控制上常用的开路集电极晶体管分为两种:即NPN型和PNP型,一般而言日系PLC接的输入信号是NPN类型,这类形成一般是光电开关,当开关检测到信号以后,输入给PLC的是低电平信号也就是0伏,通常标记为24-;所以其公共端是正电压。欧系PLC接的输入信号是PNP型,这种观点开关检测到信号以后,输入给PLC的是高电平,一般而言就是一个正电压,我们通常所用的是DC24V,因为基本是行业内的标准,多数厂商生产的也就是这种电压规格。其公共端是负电压。

网友I:
    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不过对于学习工控的人员来说,这的确是基础知识
    可能楼主是初学。
    每个人必须的经历

网友J:
电子电路基础!导通和放大作用!

网友K:
兄弟啊谷歌一下,能够搜索到详细的讲解的

网友L:
技术总是一点一点学的嘛,没有低不低级的问题.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兄弟啊谷歌一下,能够搜索到详细的讲解的

正解~~~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级的问题还问!真..................

似乎世界都和他一样是天才!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级的问题还问!真..................

人都会有个学习的过程和经历,在这个友好的技术交流平台上虚心发问没什么不好,别把自己说的好象天才一样。

网友P:
建议看看模拟电路的书。,这是弱电类学科的基础。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Q:
NPN输入是低电平,PNP输入是高电平;
输出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