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 8.52

楼主(2010-04-06):
安装GX develop 最新版的软件后,打不开,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怎么解决呀,有7.0版的吗!

网友A:
如果是“初始化工程失败”则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建议安装纯净版的系统。
如果是无法“创建新工程”那是在安装三菱软件的时候将:只监控模式有效 给勾选了。
个人看法。

网友B:
我教你一招绝对管用,因为现在的GOSH版系统,存在个别插件不兼容冲突问题,你新安装系统,刚刚做完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装PLC编程软件那要就没问题了我的就是这样,试试吧 有点苯不过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