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西门子s7200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往复多段速的。怎么按比例调速请各位师傅帮忙。最好给个程序

网友A:
授人以渔而非鱼 的道理我想楼主应该懂吧
就问题建议:
1、可以采用直接对AQW写输出的方法
2、设定一个斜率,然后根据需要按照斜率输出
3、设定一个比例系数,根据需要按照系数输出

第一种方法极简单
第二、三种相对麻烦一些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高呀!授人以渔而非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