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4-06):
一台汉明石阁数控车床系统是台湾宝元系统.在停机两天以上再开机时显示主轴报警故障,如果是连续工作或短时停机则不会出现此故障.本人检查变频器,编码器都没有问题(和同型号`品牌对换过)并且厂家也来人检查过也没有找出问题所在维修陷入困境.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后开机正常了.此故障反复出现(只要停机两天左右)又反复恢复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敬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控制电路中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超过2年的话,可能有电容变质。另外主轴故障是变频器报警,还是别的问题,应该要说清楚啊。

网友C:
有电容损坏了..电视机也是这样的...只要过太久就会故障...一直通电不关机就没有事
hulain

网友D:
可能是电容容量减少,开长一点时间,电容在温度升高容量也升高,所以长开没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电容问题。。应该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此设备以用了4~5年,控制电路没有问题,显示故障信息就只有主轴报警一项没有其他,所以我是在没办法处理.如果是电容失效会是那块板呢?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B:
看看系统主板上有没有电池,是不是电池没电了。看看变频器的显示屏上有没有报警。

网友F:
设备故障是怎么恢复的?自行恢复的?

网友G:
应该是属于单片机开机复位故障。

楼主:
系统板上没有电池,变频器不显示报警信息,故障是自行恢复的。

网友H:
同意一楼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问题解决了是主板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I: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J:
估计是存储器的写入次数到了寿数吧!如果频繁写入故障次数过多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器件老化,无法复盖前面的写入而导到这种现象出现,如如果这种现象如果越来赵严,哪就说明一定是这个问题,哪就只能换变频器啦

网友K:
可能是一些系统的寄存器用了电容式寄存或者临时寄存器,长时间关机后造成数据丢失,可以让厂家去询问一下内部程序是否存在这种问题
少于10字节

网友K:
额,已经解决了啊,不好意思出丑了
少于10字节

网友L:
我认为检查一下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