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啊 S7200跟三菱伺服放大器怎么连 只要能让电机转起来

楼主(2010-04-06):
高人帮帮我吧 QQ86922182

网友A:
把伺服急停、SON、左右极限接好,然后PLOC脉冲接PP和SG,方向节NP和SG再发脉冲就能动起来了
三菱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还想问下 还有什么要短接的吗?

楼主:
我用的是224的PLC 和三菱MR-J2s

楼主:
做的是位置控制

网友B:
看你是用伺服内部电源还是外部电源。如果用伺服内部电源VDD与COM相连。

楼主:
回6楼,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