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我用的是4通道铂电阻输入温度调节模块,使用GX-configurator设置参数:温度输入范围5(-200-600度),TCRT模块默认的温度输入小数点是1位,那么设定SV应该是多大呢?
假设我设置目标值是100。C,SV应该设定成1000呢还是100?
还有使用GX-configurator时,可不可在触摸屏上更改SV呢?
我设定好参数后,模块没有报警,也没有出错,怎么就是不加热呢?
控制参数:
ch1 target value setting:500
ch1proprotion setting:30
ch1 integral time setting:240S
ch1 differential(D) time setting: 60S
ch1 output control cycle setting:10S
ch1 control response parameter:fast
ch1 stop mode setting: monitor
PID continue flag:stop
报警参数:没有设定
other setting:
ch1 upper limit settin limiter: 200
ch1 lower limit setting limiter: 0
ch1 forward/reverse operation setting: reverse operation
ch1 change rate limiter setting: 400
ch1 sensor correction value setting 1
ch1 temporary delay digital filter setting 10
ch1 upper limit output limiter 400
ch1 lower limit output limiter: 0
ch1 sensor adjustmetn (nonsensitive setting):5
ch1 at Bias:0
ch1 auto tuning mode selection:standard mode
operation level resolution change:1
temperature rise complete sock time setting:0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