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D问题

楼主(2010-04-06):
将两个16位数据寄存器组成一个32位数据寄存器,之后存放一个32位数据。 之后怎样才能把这个32位数据读出?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将存放在D0的源16位数据(占用寄存器D0),转换为32位数据后,占用寄存器D1、D0,且D1为高字节,D0为低字节。
D0仍为操作数。而操作16位数据还是32位数据,取决于指令的格式。例如,
MOV操作16位,DMOV操作32位。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好的
多谢大虾

网友B:
你若将两个16位数据存放在相邻的两个数据寄存器中例如D1,D2,当你使用32位指令时(如Dmov)则自动将D1D2的数据作为32位数据输出,D2为高16位,D1为低16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