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6):
我司前阵子拿一个PT100做耐压试验,传感器两端浸入两个水槽中,施加1500VAC/50Hz 1min,得出的结果总是在屏蔽线开口处发黑,详情见附图,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在同一个地方发黑?当我拿同型号的来重做时,电压加到1900VAC/min,却一点事都没有,这很让我费解!!!

网友A:
你导线的绝缘能承受1500V吗。看这样的定多400V吧,

网友B:
不坏才是怪事,这样的引出线,是普通的BVR线,耐压值在750V AC以下。

楼主很厉害,很强大。

网友C:
做耐压试验也不需要这么大压力吧!

网友D:
那是电磁感应,已经烧啦。

楼主:
我再说具体一点,首先发黑结果是在我们另外一个部门做的,当时是分别把的感应器的感应头浸泡到其中一杯水里面,而三根信号线则浸泡到另外一杯水里面,然后给这两杯水施加1500VAC/50Hz 1min,结果几次都是这种现象;但是当我们拿同样型号的感应器,按同样的做法(除了施加1900VAC/50Hz 1min不同外)时,却什么事都没有,请问这怎么解释呀???

网友E:
楼上都是在瞎掰,人家问的是为什么会在开口处烧,知道就给个答案,不知道就不要添堵。即使楼主的方法不对,但人家是在求证原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了!

楼主:
六楼的朋友可是明白我的意思了,虽然你回答不了,但我还是说声谢谢!

网友F:
因为楼主只给了一部分图片,无法了解全部,我的看法:
1、从导线外观看,首先我认为,楼主使用的是普通的BVR导线,而普通的BVR线工频耐压一般是500VAC,较高级别的是750VAC,而楼主给这种普通低压导线做中压实验是否存在问题?
2、从图片来看,烧黑的的确是屏蔽层最上端,而且BVR导线的绝缘层也有破坏的迹象,原因分析

A、剥屏蔽层时,该处BVR的绝缘受到破坏,已经是整条导线最薄弱处。做耐压时可能屏蔽层已经入水,那么实际上,耐压是在屏蔽层和BVR导线时间进行的,而BVR导线本身承受不了1500VAC的电压,那么在加载实验电压时,可能到不了实验电压绝缘层就已经遭到破坏。
B、升压过猛,在离实验电压最近处(感应器的感应头浸泡到其中一杯水里面,而三根信号线则浸泡到另外一杯水里面,然后给这两杯水施加1500VAC/50Hz 1min)发生击穿。

楼主:
谢谢8楼朋友这么详细的分析,不过按照你的说法,那为什么我再拿另外同型号的传感器来做1900VAC的耐压实验时,却没有击穿呢?这不很让人费解吗?而且前面实验为什么老是在同一个地方被击穿?

网友F:
上面只是我的分析,
如果要更准确的话,你把两次实验的全景图发上来
还有把具体的操作步骤以及使用的设备提供一下
目的:便于更加准确的判断

楼主:
现在我要讨论的不是线芯的具体耐压是多少,而是为什么在1500VAC下被击穿,而在1900VAC却是安然无恙?

网友F:
两次做实验的方法不对

网友G: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H:
唉!
开口处发黑!其实很简单!
1:你的试验电压太高呢!
2:根据放电原理可知!当感应电压很高时!感应电荷总时会合在尖端处!所以开口处与内部形成很高的感应电势!就会向开口处放电!
也就是避雷针的原理!

网友I:
那是电磁感应,已经烧啦

网友J(2010-06-23):
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耐压试验

网友K:
那就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