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解释一条程序

楼主(2010-04-07):
TOP K0 K0 H3300 K1 什么意思?麻烦详细一点解释一下,谢谢了。
我只知道这是设定数模转换器CHI CH2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智能模块的手册,再结合TO指令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BFM#0,用于通道的选择。4个通道的模拟输入信号范围用4位16进制数表示。H3311中的数字从0-3分别表示-10~10v,4~20ma,-20~20mA,通道关闭,例如你的H3311表示3,4通道关闭,1,2通道的输入信号范围为4-20mA。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H3300择表示1,2通道的输入信号为-10~10v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模块型号是什么?

楼主:
模块型号FX2N-4AD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我搞懂了!

网友D(2011-06-04):
解译得彻底,学习了。

网友E:
2楼说的真清楚 又学了一招
BFM#0,用于通道的选择。4个通道的模拟输入信号范围用4位16进制数表示。H3311中的数字从0-3分别表示-10~10v,4~20ma,-20~20mA,通道关闭,例如你的H3311表示3,4通道关闭,1,2通道的输入信号范围为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