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07):
大家帮看看这个通讯协议字母(AR)是什么意思?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是一个温湿度仪表的通讯协议说明。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猜应该是指地址代号,你试试是不是。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读指令:地址代号+52H(82)+要读参数的代号+0+0+CRC检验码
CRC:要读参数代号×256+82+Ar
同意SJM213的看法,是地址代码,应该是仪表的通讯地址。
比如说仪表地址为1,要读参数LOCK,那么
AR=1,参数代码=0
个人看法,需要调试求证

楼主:
我现在要用这个仪表与欧姆龙CP1H进行通讯,可仪表只有二个接线端子(RS485+ -)这样二根接线怎么通讯。肯求高手帮我解答,给我提示。我对这个通讯不怎么了解。谢谢天谢地
相信自我!

楼主:
大家帮帮忙这个通讯程序怎么写?很急。盼解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个仪表走的是自由协议
我不知道欧姆龙CP1H是否支持
你可以根据仪表给的协议编写啊!你要读什么参数还没有说!

楼主:
我只要读取仪表的当前温度与湿度就可。不向仪表写入参数。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