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64MR 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07):
现在有一改造项目,客户要求用原有的PLC:FX2-64MR,我想询问一下这款PLC和现在的FX系列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吗,
比如索引寄存器的使用,一些指令的使用!
好象有的指令是不能使用的啊?谁能够提供一个使用说明或者编程手册之类的资料!谢谢!
在哪能下载到三菱FX2-64MR PLC 的编程软件及中文使用说明手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本网站就有下载三菱FX系列的PLC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说到哪些指令适用于哪种型号的额PLC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FX2-64MR 这个太老了,资料不好找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网站就有下载三菱FX系列的PLC编程软件和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说到哪些指令适用于哪种型号的额PLC
是吗????你仔细看我的标题了吗??????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特殊地方,只要不是用到特殊指令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由于程序中数据处理很多,想用一些方便的指令什么的,可是好象不能用的啊,只能多写几步程序了啊!
还有索引寄存器只有Z和V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