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fx2n 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0-04-07):
寄存器D如何进行移位,例如我已经把数据放到D0 ,现在需要转移到D3进行操作,应该用什么语句!?

网友A:
1楼正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推荐你下个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看,看完你就知道的差不多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明白。多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