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DEVICENET、PROFIBUS、CA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07):
小弟只使用过CC-LINK,就是用主PLC带一个CC-LINK,用一根6芯电缆连接到远程CC-LINK处,这个远程CC-LINK带一个远程I/O或者PLC,远程I/O或者PLC是连接一些开关什么的。不知道像现在流行的PROFIBUS、DEVICENET、CAN、MODBUS是不是和CC-LINK都是同一类的产品?在使用方法和结构上有什么区别么?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都是现场总线,
CC-LINK主要是以三菱为主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