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触摸屏能不能配合三菱的PLC使用?

楼主(2010-04-07):
西门子的触摸屏能不能配合三菱的PLC使用?

网友A:
可以,在HMI编程软件里面有选择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哦,谢谢。只是听说西门子霸道,跟其他品牌兼容差。

网友B:
有的型号是可以的。
例如TP170B:
但是相对于三菱屏与三菱PLC的适应性和西门子屏与西门子PLC的适应性,建议不要混搭。
当然如果您手中有闲置的就另说了。
下载积分:+4(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三菱F930的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的PLC之间一直没能通信成功,用过的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F930的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的PLC之间一直没能通信成功,用过的请指教。
说说你的设置如何?使用PPI线缆就能通讯上的。